[原创] 这个共模反馈电路输入端的电容是干什么的?

楼主(2016-01-27):
这个共模反馈电路输入端的电容(白圈内)是干什么的?

最佳答案

网友:
电位切换时起作用

网友:
电容和电阻都是起检测共模电压的作用:
电阻检测的优点:最简单的检测方法,缺点就是输出阻抗变小,会影响到负载,希望R越大越好,不会对负载造成影响,但是R越大,检测共模电压的速度越慢
电容检测:匹配要好,不会增加阻性负载,需要不断复位进行检测,和电阻一起可以增加检测共模电压的速度

设计过程中,会在共模电路输入点产生一个极点,R和C的大小会影响极点的位置,需要根据具体电路分析

网友:
提供零点,为了共模环路稳定性

楼主:
电容和电阻都是起检测共模电压的作用:
电阻检测的优点:最简单的检测方法,缺点就是输出阻抗变小,会影响 ...
引用 网友A:

为什么和电阻一起,就可以增加检测共模电压的速度??

网友B:
5楼的答案是正确的

网友:
五楼说的对,Gray的书第12章课后习题里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C(2016-10-14):
R和CMFB输入MOS的寄生输入Cap会产生额外的pole。
R与新插入的C并联后,形成zero,抵消pole对稳定性的影响。

网友(2021-11-25):
引用 网友C:
R和CMFB输入MOS的寄生输入Cap会产生额外的pole。
R与新插入的C并联后,形成zero,抵消pole对稳定性的影响。 ...

赞成

网友(2022-03-08):
引用 网友B:
5楼的答案是正确的

emmmm,确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