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NA单端输入双端输出的问题?

楼主(2016-01-27):
如何实现单端输入,双端输出啊? 如何判断双端的输入相位相反?

网友:
加个巴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加巴伦会引入噪声,不知道为什么上不了图,哎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噪声当然不可避免啊

网友(2016-03-06):
直接用一个MOS,分别从源漏输出,就是差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怎么判断输出的相位时相反的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正解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直接看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