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这是什么器件呢?

楼主(2016-01-27):
染色层

染色层

金属层

金属层
图二是金属层,图一是染色层,只有这两层,采用的是双极型工艺。请问这是个什么器件呢?图中绿色的两个条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呢?谢谢!

网友:
图没传上啊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噢,昨天没上传成功,今天添加上了,麻烦再帮我看一些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现在有了

网友:
来自我的猜测,假设你图一 右边的部分为一个NPN,c(集电极)接在n-epi上。那么图一左半边,像是一个手指的PN结电容 这个电容一端接在NPN的C一端接在图二中左边进来的Al上。至于你说的 绿色的两个条痕 应该就是C的n+的痕迹,跳线用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      这有可能是一个电容,但是绿色区域那块还是不怎么明白,如果是N+区的话,但是除了下面这个图形,其他npn三极管集电极也并没有这种情况。
     下面图中画圈的器件也应该是npn三极管,它和划横线的三极管共用一个集电极?
     麻烦你对绿色区域的大概材料和作用介绍详细一点,谢谢。

网友:
跳线或者电阻,绿色应该是layer的深浅造成的,看看未被metal覆盖的NPN的c是不是绿色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没有被金属覆盖的NPN的C极是绿色的。如下图所示,麻烦你尽量讲详细一点。    还有这个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金属接触,那它怎么引出去呢?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请问有相关方面的资料吗?能不能推荐一点。

网友:
通过nplus连到下边了
电路中是可以用plus电阻或者直接连线(如果nplus电阻可以忽略)

网友:
清华 朱正涌 741版图设计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请问有没有下载链接,或者可不可以麻烦你发给我一下呢?我在网上没找到,谢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那请问右图绿色条痕也是起连接作用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请问dn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是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那这个器件会不会是一个二极管哦?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是。三极管BC短接做二极管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感谢你的耐心回答,那这个可以理解成是电容了,谢谢?

网友:
不太确定。bipolar里的pn结电容一般会做成插指状的,最好是从电路上分析更可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好的,非常感谢你的耐心回答,祝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