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db文件调用

楼主(2016-01-27):
在用DC综合顶层文件的时候,顶层模块Top代码文件调用了一个来自于库文件的定制单元Data_sample
Data_sample  U_Data_sample(
   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        .data[31](temp[31]),
                .data[28](temp[30]),
                    .data[28](temp[29]),
                   .data[28](temp[28]),
                    .
                    .
                    .

                   .data[1](temp[1]),

                   .data[0](temp[0])

               );

Data_sample单元来自于db定制库,对应的lib文件描述如下

cell (Data_sample) {
    area            :11050;
    dont_touch  :true;
    dont_use     :true;
    map_only     :true;

    pin..........
    .............
    pin(data[31]) {
       direction :    output;
     }

    pin(data[30]) {
       direction :    output;
     }

    pin(data[29]) {
       direction :    output;
     }

   pin(data[28]) {
       direction :    output;
     }

   ........

   pin(data[1]) {
       direction :    output;
     }

  pin(data[0]) {
       direction :    output;
     }

   ........

最后的综合报告中有该部分的Error

Error : Implicit wire declaration inside .data port conection. (VER-940)
Error : 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token '[' (VER-294)

我根据错误提示Ver-294 和Ver-940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有解决,在此各位帮忙解决。

网友:
lib和db文件里对data应该是定义成bus类型的,而你例化时写成bit类型了,改成:
Data_sample  U_Data_sample(
   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        .data(temp[31:0])
               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