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ifo

楼主(2016-01-28):
fifo写使能一直有效,写满后会发生什么?_? 将最后一个写数据覆盖还是?

网友:
可以仿真一下,看得更明白

网友:
若memory深度为n,写的顺序是:1、2....n,
若不读,此时可以认为已经写满,
若继续,则会覆盖1,然后覆盖2,类推......
(我见到的FIFO是这样)
同楼上,仿真一下即可;

网友:
这个要看fifo的指针处理了:如果满信号有效了,fifo的写指针应该是不变的,即对应ram的写地址就不会改变,至于最后一个地址对应的数据是否会覆盖,要看写ram的写使能是否会与满信号相关联,如果满有效有效后对应的ram写使能无效,则fifo的数据不会改变,否则,fifo的最后一个数据会根据fifo的写数据不断改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