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理想10bit ADC的动态SNR和ENOB

楼主(2016-01-28):
自己做的SAR ADC仿真得到的SNR和ENOB都比理想值要大,然后用了理想的ADC,仿真了一下,同样得到了这样的结果。仿真条件分别是时钟频率240M,输入频率18.75M,64点,和240M,105.9375M,256点,疑问主要有两个:1、为什么这些指标会比理想值大?2、为什么我的偶次谐波都非常小?求前辈们指导。跪谢

网友:
图上点数少于你说的点数

网友:
你跑的点这么少,比理想值高一点,有误差很正常啊
偶次谐波小因为你用了查分结构啊,也很正常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您好,少的部分都在下面,在-300dB左右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嗯嗯,目前我也只能这么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