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这样的电阻么?

楼主(2016-01-28):
照片上面推断为rpplus_3t的电阻,但是rpplus电阻中间又插入了poly,而且poly全部短接在一起,接rpplus_3t的sub端?这个有什么用意么?

网友:
这些电阻应该是用金属盖住了

楼主:
整个就一层metal,上面是空的。

网友:
这个电阻还是poly电阻么,还是p掺杂电阻呢?

网友:
照我说,这可能只是版图设计过程中留下的dummy电阻,它已经没有了电阻功能,纯属金属连线而已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万一哪天电路需要改动,添加电阻或其他device的时候不用额外撑面积,这是版图设计师的常用手段。

网友:
我猜应该是使用poly自对准来阻挡注入,poly间形成电阻区,可是高阻也可能是低阻吧,看端都染色有没有差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应该是用poly来自对准,最终是pplus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