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Wi-Fi智能插座解决方案分享

楼主(2016-01-28):
来源:superic社区

基本功能描述:

  • Wi-Fi远程控制;

  • 多组定时任务、多种定时方式;

  • 周期防盗;

  • 查看历史纪录;

  • 场景设定;

  • 充电保护;

  • IFTTTT(IF This Then That)联动。

结构尺寸规格:

Module Name

MT7681 Wi-Fi Module

Size

12mm X 20mm

Power Supply

3.3V

Interface

GPIO(7)、PWM(3)、UART、SPI

SOC规格:

Wi-Fi SOC Name

MTK MT7681

MCU

ANDES 80MHz

Package

QFN40(5x5)

Embedded Memory

RAM

Normal Operation

~500mW

Power Save/DTM1

~50mW

Security

AES128

关键器件:

序号

名称

型号

品牌

1

Wi-Fi SOC

MT7681

MTK

2

Nor Flash

EN25Q40

EON

方案框图:

设计开发套件:

MTK LinkIt Connect 7681开发平台

应用领域:

智能家居 IoT 智能插座

更多智能硬件方案详见
superic社区

网友(2016-03-02):
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(2017-05-17):
回复 楼主:

    Thanks for sharing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Wifi智能插座的主要组成:串口WiFi模块、继电器控制电路、继电器和输出触点构成。
        当WiFi模块收到合上指令,PC8端口输出高电平,Q1导通,继电器的线圈有电流流过,继电器的触点L_IN和触点L_OUT吸合,插座供电给负载;
        当WiFi模块收到断开指令,PC8端口输出低电平,Q1截止,继电器的线圈没有电流,继电器的触点L_IN和触点L_OUT断开,插座断电。

WiFi插座继电器控制电路
        WiFi模块的指令可由手机控制,所以智能插座可以通过微信等手机应用程序来远程遥控电视机、窗帘、音响、车库等。移动设备APP远程遥控,用户不管离得多远,都可以轻松动动手指,完成开启空调、电水壶、电饭煲等操作。
        怎样实现控制呢?

        ①  近距离控制:手机通过路由器控制传输指令给WiFi插座的WiFi模块WU105,WiFi模块将指令给控制电路
        ②  远程控制:手机通过远端发送指令,远端链接路由器将指令传送给插座WiFi模块WU105,WiFi模块将指令给控制电路

        智能WiFi插座可以为家电设定定时开关,不仅省电省钱,还可以为用户节省时间。大家为面包机、咖啡机、煮蛋器等设定开机时间,这样早晨一起床就有美味的早餐等着我们了。除此之外,还可以进行USB充电,智能开关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