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v中ref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6-01-28):
大家好:
     在这里遇到了一个问题,望懂得朋友能帮帮忙。
     我用sv编写了对应设计的model进行验证,在sv的model中,我需要将taskA中的值传递到taskB中,于是我将所需传递的信号在taskA中定义为ref类型。
     当开始仿真时,出现了问题,例如:当taskA中的signal被置为1时,会引起taskB的对应操作,但在taskB中不会对signal进行赋值操作。但是之后即使在taskA中出现会置signal为0的条件时,signal也不会再置为0,而是保持1.这样的model就不正确。

     对于ref的const使用,我如果将taskA中的ref改为const ref,则会报 invalid use of const。
     我的task是在类中编写的。

     由于第一次用sv写model,很多都不理解,不知道上面的描述是否清晰。望赐教!

网友:
你是想在taska中调用taskb 然后把taska中的某个参数传入taskb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在调用taskb时把传入的参数定义成ref就行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,可以使用全局变量。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
    我的需求是 taskA中的参数一旦发生变化,即刻传递到taskB中。编写的方式为:

  class abcd();
     bit a ;
    .....
    extern task run();
    extern task A(ref a);
    extern task B();
endclass

task  abcd::run();
   forever
     begin
        @(negedge itfc.clk);
        fork
           task A(a);
           task B();
        join_none
     end
endtask

task abcd:: A(ref bit a);
.....
endtask

task abcd:: B();
....
endtask

大致是这么个构架,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。
现在的情况是:
1、当task A中的a发生变化后,会一直维持,不再改变,即使其控制条件发生变化,a也不再变化。
2、在task B中不会对a造成改变,只用于当作条件判断。
3、这里需求是实现数据的流水,因此会在每一个时钟周期发送一个激励,流水执行。
4、当在task A内部不将a定义为ref,则a的值会正常变化。

描述的可能不清楚,如果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,请求赐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您的回复
    我的需求是 taskA中的参数一旦发生变化,即刻传递到taskB中。编写的方式为:

  class abcd();
     bit a ;
    .....
    extern task run();
    extern task A(ref a);
    extern task B();
endclass

task  abcd::run();
   forever
     begin
        @(negedge itfc.clk);
        fork
           task A(a);
           task B();
        join_none
     end
endtask

task abcd:: A(ref bit a);
.....
endtask

task abcd:: B();
....
endtask

大致是这么个构架,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。
现在的情况是:
1、当task A中的a发生变化后,会一直维持,不再改变,即使其控制条件发生变化,a也不再变化。
2、在task B中不会对a造成改变,只用于当作条件判断。
3、这里需求是实现数据的流水,因此会在每一个时钟周期发送一个激励,流水执行。
4、当在task A内部不将a定义为ref,则a的值会正常变化。

描述的可能不清楚,如果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,请求赐教。

网友:
目前这种写法,taskA和taskB每拍都会被调用一次,如果task中又有延迟,会比较乱,会出现这次taskA还没执行完,下次的taskA又开始执行的情况,出现多驱动。

网友(2018-12-14):
感觉一直不会用ref这种东西,糊里糊涂

网友(2019-01-26):
回复 网友A:

   学习了

网友(2019-09-17):
一脸茫然的进来,一脸茫然的出去

网友:
这里的意思是想每个时钟周期都在task A中对 class中的a变量进行赋值,然后task B中会监视class 的a变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
    我的需求是 taskA中的参数一旦发生变化,即刻传递到taskB中。编写的方式为:

建议你把join_none 改为 join然后在task之间用event来做一个同步。
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taskB在读a值的时候taskA可能还没对a进行改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你把join_none 改为 join然后在task之间用event来做一个同步。
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taskB在读a值 ...

我觉得可能有道理,因为你的fork join_none中的两个task是并行的,如果你这两个task是不消耗时间的,那么taskA中的a实时变化,但是实际上a的变化是不需要时间的,那么这个并行的taskB什么时候得到a的变化呢?当然,永远是a一旦变化,taskB就能感知到,这是ref决定的,这里的关键是taskA中的a什么时候变化呢?而且如果这个task是消耗时间的,那么会出现多驱动的情况,有点乱

网友(2019-12-23):
对于没有ref修饰的task中的操作,经过遇到出错,同问。

网友(2020-02-04):
解决了吗?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