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T(constant on time)BUCK最大输出电压受限怎么办

楼主(2016-01-28):
大家好!我现在在做一种cot控制型BUCK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当工作频率和最小关断时间固定时,输出的最大电压也就固定了(伏秒平衡),请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将系统的控制模式转变到100%占空比的控制模式吗?不知道这种100%占空比具体是怎么实现的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,望大家指教啊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大家多多支持啊

网友:
我就问问,照片是本人吗?

楼主:
自己在顶一次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上管是n还是p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上管时P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高总要看到是妹子才给解答问题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,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吧

网友:
COT应该要设定Ton max的吧,那就达不到100%。除非你检测出Vout非常接近Vin,然后切换工作模式,比如电流模。但切换是否平滑,有什么副作用都要考量。我感觉COT这个架构最好用在VIN Vout相差悬殊的应用条件下。每一种模式都有优点和缺陷的,和模拟一个道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对现在是设定了DMAX,现在就想设计当输出电压大于受限值时,是系统进入百分百占空比模式,是怎样进和出这种模式,以及进入后怎样工作还没有头绪。

网友:
我能想到的是,做constant off time控制,这种控制可以不限制上管开的时间,来达到100%占空比。问题是如何判断该什么时候切换模式。是检测VOUT和VIN足够接近还是检测连续触发到max on time。还有就是模式切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,在某些条件下会有两种模式来回切换的问题,要想好如何避免。这些还只是暂时想到的。
另外想说的是COT我感觉适用于高压转低压,如果你现在的应用是低压高占空比,那并不是COT的强项,如果可以的话,找找别家COT buck的datasheet,几乎都不提100%占空比。要针对应用选择合适的架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你好,这种结构确实在高压转低压的比较好,但是MPS和RICHTEK都有在低压下应用的芯片且具有百分百占空比功能,同时静态电流相当低在10uA左右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自己再顶一下,不要下沉啊

网友:
就楼主这颜值  咱都得帮顶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