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tcl 大神来回答此题目

楼主(2016-01-28):
在icc 里面
set c [get_flat_cells -filter "ref_name =~ hdinx*" ]
puts $c  ;
icc 会出现 _sel4202
这是什么意思“ _sel4202  ” ,难道c 是一个字符串吗
小弟不甚感激

网友:
set c [collection_to_list -name_only [get_flat_cells xxxx]]
puts $c

网友:
或者get_object_name [get_flat_cells xxxx] 也可以

网友:
get命令得到的是synopsys的collection数据结构,
这种数据普通命令不能直接用
需要通过命令把他转换成string组成的list结构
get_object_name
query_objects等命令都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 大家  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