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综合报表面积怎么看-1

楼主(2016-01-28)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eport : area
Design : ramp_curveN_dc
Version: I-2013.12-SP5-6
Date   : Fri Jan 22 10:56:16 2016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Information: Updating design information... (UID-85)
Library(s) Used:
xxxxxx
Number of port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
Number of net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6
Number of cell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0
Number of combinational cells:            347
Number of sequential cells:               143
Number of macros/black boxes:               0
Number of buf/inv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
Number of references:                      68

Combinational area:                762.048007
Buf/Inv area: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.865601
Noncombinational area:             860.126386
Macro/Black Box area:                0.000000
Net Interconnect area:      undefined  (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)

Total cell area:                  1622.174394
Total area:                 undefined

上面是我用dc跑出的一个面积报表
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些术语的
以下是我的理解
Number of port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i/o bit 数
Number of net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6 ??
Number of cell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0 总的逻辑单元(是与非,或非门吗?)
Number of combinational cells:            347 组合逻辑
Number of sequential cells:               143 时序逻辑
Number of macros/black boxes:               0 宏/黑盒子?
Number of buf/inv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??
Number of references: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??

Combinational area:                762.048007 组合逻辑面积
Buf/Inv area: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.865601
Noncombinational area:             860.126386 非组合逻辑面积(是指时序逻辑吗?)
Macro/Black Box area:                0.000000
Net Interconnect area:      undefined  (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)

Total cell area:                  1622.174394
Total area:                 undefined

网友:
net是你cell 之间连接点,cell包括时序和组合逻辑的单元,你看正好是后面两个逻辑单元的和,macro一般你用到生成的memory之类的才会有,buf这些应该是为了加大驱动放进去的,非组合逻辑就是时序单元面积。。。这些其实dc的userguide应该都能找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thnks

网友(2022-03-09):
小白请教为什么大部分情况Number of cells≠Number oc combinational cells + Number of sequential cells ????困惑

网友(2022-07-07):
cell指的不是与非门,而是你所采用的target library种cell的数量,有些工艺库中的cell层级比较高(比如一个cell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bool表达式),在使用cell层级较高的工艺库进行综合的时候,cell的数量要多于与非门的数量

网友(2024-05-30):
total area 是 undefined要紧嘛,我综合出来也是这个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