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RC滤波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8):
方波信号经过两个RC滤波电路后,输出是直流信号吗?如果是,为什么?

网友:
你这么问没人回答你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要看方波的频率及RC滤波器贷款。RC带宽足够小(小于方波频率1/10)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:
我来学习,静待高见

网友:
RC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,方波信号中的高频谐波将被滤除,但应只能得到近似的直流电平(个人理解,望指正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以给出具体的推导吗? 求告知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以通过Filter Sloution软件去仿真,坛子里有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现在需要理论推导,可否告知一下或相关资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可以找一些“电路与系统”,“滤波器设计”的书籍看看。
http://www.ed2000.com/ShowFile/447509.html?jdfwkey=nuvdh2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方波信号经过第一个RC电路,通过调节R,C的值,实现积分功能,产生三角波。三角波经过傅里叶变换可以转换为直流量和各次谐波分量的和,通过设置第二个RC电路的R,C值,把各次谐波分量都滤掉,只保留直流量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问题,一阶RC加方波时,电容上是指数波形,二阶就不是了,还有负载的影响。你还是看看先理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