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calibre lvs

楼主(2016-01-28):
在用calibre 做lvs时,出现不hierarchical能通过,而如果选择flat时就能通过(出现笑脸),求助大神们,calibre的hierarchical和flat lvs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帖子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21981-1-1.html应该可以解答你的疑惑

网友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222315-1-1.html这个贴也是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是lvs rule file有bug吧

网友:
表示 hier 狀況下 有些子電路 並不  match
常見的是 把電阻集中  hier 有些 不 match
flat match

网友:
hierarchical如果设置了hcell那么可能会有问题。

网友(2016-03-13):
hcell 中有cell不match ,或层次化不对。但是如果flaten没问题,版图就没问题啦!

网友:
楼上正解,hcell中有cell 不match。如果仍然需要用hcell的话,可以把通不过lvs 的cell从hcell list拿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