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设计收发信道隔离度

楼主(2016-01-28):
大家好,我要设计一个收发信道,要求接收灵敏度在-110dB.发射功率约为100W,射频带宽为200MHz,我打算用双工器做隔离,可是双工器工作带宽不能做到200MHz,或者能做到的隔离度不够,大家帮忙给出个方案,谢谢。

网友:
双工器工作带宽不能做到200MHz是因为用了带通滤波组合。而用高通和低通滤波组合就可以实现宽带。当然还于诸多因素有关,如:收发频率间隔,插入损耗。。。另外,功率100W, 对发射滤波损耗要求较高,否则散热会是个头痛的问题

网友(2016-05-15):
收发不同频吗?

网友:
楼主 你 前提条件都没说清楚  让人咋分析

网友:
功率电子开关,两级级联理论可大于130

网友:
很厉害的样子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好,注意到你的带宽和功率,猜测你的工作频段不超过6Ghz,不知道是否正确哈~
在这个猜测基础上给出这样一些想法:
1、如果收发同频,建议使用环行器,环行器的隔离度和功率容量等指标可能不已找到合适的货架产品,需要定制;同时如果一个环行器不能达到足够的隔离度要求,就可以在接收输入端再串入一个隔离器(使用环行器和负载实现),这样会牺牲一些接收通道的噪声系数;
2、如果收发同频且分时间隔够大,可以使用射频开关,100W的开关不容易找,但是可以使用PIN二极管自行搭建,开关速度和损耗都还是可以接受的;
3、如果收发不同频,且频率间隔够大,就可以使用双工器;如果收发频率间隔太小是不能使用双工器的;高功率的双工滤波器可以使用腔体滤波器、同轴滤波器或LC滤波器(可用ATC电容和大线径电感实现)等功率容量大的滤波器;接收滤波器增有限考虑抑制和损耗;(不建议使用双工器,因为公共端端口驻波不好调,尤其是天线本身驻波不是非常好的时候,这个仅是个人意见哈~);
4、另外有一种简单暴力的做法,就是电源调制:接收时关闭发射通道电源、发射时关闭接收通道电源,这种方式也需要考虑系统收发切换时间的需求,还要考虑供电调制和小信号调制的时序;

楼主要综合考虑系统指标,再做权衡和考虑;多和人交流,人们都有各自熟悉的和最优化的做法,总会有解决方法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