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TX问题

楼主(2016-01-28):
我在例化GTX时,altera的C4芯片,用了2通道的收发器,

报警告:CMU altgx:altgx_inst|altgx_alt_c3gxb_component|cnt_unit0 is not connected to a GXB reconfig logic block, but the RX offset cancellation feature requires that it must be

请问有知道怎么解决的么,

网友:
The warning is told that you didn't connect reconfigure module to transceiver module.

网友:
正解,要还把reconfigure加进去才行。也是要例化并连线的,还要注意对RST时序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