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的疑问

楼主(2016-01-28):
各位大大 ,小弟在学习PLL时遇到一个困惑,就是charge pump noise 对PLL输出noise的贡献为
cp的noise*(N/Icp*G(S)/(1+G(S)))2,  其中N是分频比,Icp是charge pump电流,所以从这个公式来看:如果Icp增加,带内charge pump noise对PLL输出的贡献会减小 ;但是Icp增加,环路带宽会增大,那么应该是charge pump对PLL输出noise贡献会增大;这个不是矛盾吗?请高手解释下我的疑惑啊。。

网友:
看频率点,量。

网友:
环路带宽可以由其他参数调节。Loop filter 片上电容会增大 ,保持带宽不变。面积和噪声性能有个折中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,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单纯的减小CP电流来降低带宽,那么CP对PLL输出noise的贡献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,这要看具体情况。我这样理解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