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IC617安装求助

楼主(2016-01-29):
各位好,今天安装完cadence IC617后进行patch,但是出现如下所示错误,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,多谢呀~~~
linux@ubuntu-pc:/opt/cadence/IC617$ sudo sh cadence_patch.sh
./sfk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stdc++.so.6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网友:
find and get another version of sfk  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是缺少那个“32sit lab”,谢谢呀~~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多谢各位!!!

解决libstdc++.so.6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:
原因在于,在13.10 版本中,ia32_libs 被废弃了导致没有32位的lib库。
解决方法
sudo apt-get install lib32stdc++6
sudo apt-get install lib32z1

网友(2016-06-03):
回复 网友B:

Very useful, helps a lot.Many thanks !

网友(2016-07-12):
楼主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套工具

网友(2017-10-10):
装这个真是。。。

网友(2017-11-26):
相应的库没有安装,可参考下教程,一般都有解决办法的

网友(2018-03-02):
patch在哪里找啊。。

网友:
patch弄完之后弄下license是不是就可以了

网友(2018-07-24):
大虾,没有解决。

网友(2018-11-04):
请问可以直接安装32位的系统吗,linux6版本?32位和64位的选择对使用IC617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(2018-12-28):
路过,学校了!thanks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