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DI postCTS后的regtoreg的时序报告 穿了多个寄存器

楼主(2016-01-29):
各位用过EDI的大虾:
   EDI postCTS后的regtoreg的时序报告里面,lantch path 穿了多个寄存器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这个明显不是真path,感觉工具认错了,
现在这条path违反很大,蒙住了工具的眼,想把它搞掉,不知道怎么弄,大家知道一下。

网友:
查看下generated clock 的定义点是不是出错了~

楼主:
多谢,仔细确认了一下,穿的第一个寄存器是子时钟定义的地方,工具认得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你把路径贴出来,这个多半是你 子时钟定义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