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源电压下降后PLL由锁定变为失锁

楼主(2016-01-29):
最近做了一个简单的CPPLL,输入频率为32.768K的晶振,通过倍频得到1M/4M8/16M的频率,倍频数M可选。 电源电压为3V时,工作正常, 随着VDD下降,到达某个点后(一般1.9V左右),电路会失锁,例如VCO输出4M时,VC=1V,那么此时VC的抖动频率为1/2的参考频率,振幅约0.1V左右。,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? 我自己尝试将 带宽调小,或者调节CP电流,LPF参数等,都没能解决。
大家建议看看我可以从哪方面来修改?

补充:VDD只是在一个范围内会产生VC抖动,导致PLL频率失锁的现象。等VDD下降到一定值,又稳定了。

网友:
什么工艺?
用什么实现的?

网友:
可能正常工作的时候VC大于1.9V,VDD降到1.9V时,VCO的频率上不去。

网友:
你应该是首先分析问题来自哪里。

网友:
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0.18um,5V工艺。由于公司限制无法上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好,谢谢你的回复,距离,我配置分频数M=144,时,VCO输出=122*32.768K=4M,此时VC=1V(VDD=3V),将VDD下降,到2V以下,VC开始抖动,周期为1/2的参考频率(32K那个),振幅大约0.1V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好,正常工作电压时3V。

网友:
电压范围那么宽,内部要做regulator

网友:
难道电源是变化的吗? 电源变化这么大,KV 自然变化也大。仿真下就知道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你好,感谢你的回复。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找问题的:
1.环路带宽,按照书上要求是要小于1/10的参考频率。(后来我用信号发生器代替晶振,未解决)
2.CP电流失配。从仿真上来看充电电流12ua,放电电流12.2ua,重合复位脉冲时电流也很小,而且在VDD较高时可以正常锁定。
暂时还没能够确定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好,还有一个现象,是失锁抖动时有一个范围的。例如VCO输出4M时,1.8V<VDD<2V这个范围会抖动,当VDD降到1.8V以下时,PLL有锁住了,频率正确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谢谢您的建议,我这是在做PVT仿真时,发现的问题。就想能够找到问题所在,然后改善它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应该看看电源降低后什么变了,然后分析这个变化对你的环路有什么影响。12uA,12.2uA不会造成失锁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个是0.18um的高压器件,和普通的0.5um的工艺器件差别不太大,就是Vth低一些,U0大一点,最低工作电压好好调一下,可以到个1.8V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查看下你的loop gain 和sensitivity吧 可能被电压影响了

网友(2016-08-01):
楼主请问最后查处是什么问题导致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