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生成.lib高阻态的timing arc怎么描述

楼主(2016-01-29):
在看TSMC的GPIO的.lib里面,比如对于TX的OEN到PAD的timing 描述
真值表如下
I     OEN PAD
0/1   1      Z
0      0      0
1      0      1
在描述pin(PAD) related pin(OEN)的时候有:
timing_type : three_state_enable
下面的rise/fall等time arc
还有
timing_type : three_state_disable
下面的 rise/fall等time arc
理解为I=0/I=1加上OEN的总共数目是符合的
问题是
1.怎么理解three_state_enable下OEN->PAD rise/fall都有
  three_state_enable应该就是OEN=1
2.怎么量高阻时候的timing
   OEN从0到1,PAD进入高阻,但是电压并不会出现翻转

网友(2021-09-18):
我也疑惑这个地方

网友(2025-02-25):
九年了,还是疑惑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