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wave仿真PCB差分线, 如何设置 PORT 的PORT Negative“Terminal”

楼主(2016-01-29):
我在使用Siwave 导出PCB中差分线 S参数的时候,选择不同的芯片管脚做PORT Negative“Terminal”,  或者
其输出8端口S参数,在Ansys Design中分析时,
其输出结果都不一样,前者  ,后者不知道我的设置方法有问题,还是如此设置本来就不对?还望大侠赐教!

网友(2016-06-07):
回复 楼主:

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没?

网友(2022-01-25):
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