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如何判断一个pin是否是stop pin

楼主(2016-01-29):
如题,icc可以对pin做很多种exception设置,所以很多pin的属性可能会发生变化,icc有什么方法判断一个pin是否是stop pin呢??

网友:
report_clock_tree -exceptions

网友:
你man 一下 report_clock_tree有很多选项,看完就知道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只想查某一个pin,希望考虑exception设置
而且report_clock_tree这个命令报一次太慢了,请问有没有更快的方法?

网友:
report_attri -class pin -app pin_list

网友(2016-07-22):
回复 网友B:
用report_att 报出的结果看,怎么看出是stop pin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