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run:command not found

楼主(2016-01-30):
我在Windows下安装了一个虚拟机安装了CentOs6.3-x86-64
安装了verdi和ncsim
verdi能够正常使用
但是启动ncsim的时候报irun:command not found
我用which irun可以找到irun,说明我PATH设置的没问题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下面是我从虚拟机中粘出来的命令行

ztc : /home/ztc/project/test>>which irun
/home/ztc/tools/ncsim/tools.lnx86/bin/irun

ztc : /home/ztc/project/test>>echo $PATH
/home/ztc/tools/verdi/201204_motif/bin:/home/ztc/tools/ncsim/tools.lnx86/bin:/home/ztc/tools/ncsim/bin:/usr/lib64/qt-3.3/bin:/usr/local/bin:/usr/bin:/bin:/usr/local/sbin:/usr/sbin:/sbin:/home/ztc/bin

ztc : /home/ztc/project/test>>irun ./src/test.v
irun: Command not found.

楼主:
好吧,我自己来答复。
因为我安装的ncsim软件是32位的软件。而我的操作系统是64位系统,虽然环境设置没问题,但是在启动ncsim时会依赖32位的库(让人郁闷是,irun并不会告诉你是因为这个原因)。所以当我把我32位操作系统里的库搬过来之后一切都安静了。

网友(2020-04-28):
楼主您好,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。我的系统是centos7, 只是解压了ncsim(irun),未装其他的cadence的tool。请问您说的32位操作系统里的库具体是指哪些呢。麻烦告知一下,多谢!!

网友:
有空幫忙回復一下,在綫等!。。。

网友(2024-05-09):
引用 网友A:

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