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se chipscope 使用讨论

楼主(2016-01-30):
使用cdc文件添加信号时,会出现信号类型,如上FDCE,INV,FDC都是什么类型啊?在ISE哪里的文档可以看到这些类型说明?

在使用chipscope抓取波形时,为什么信号的翻转不与采样的沿对齐?比如debussy,modelsim,ise中看波形,信号都是这样对齐上升沿的

网友:
主要看相关信号时序关系,与采样时钟对齐不对齐问题不大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xiexie

网友(2019-06-23):
Xilinx tool considers the actual delay of the cells as well. Hence you see the difference.

网友:
实际的时延在Chipscope. 一般前仿真没有时延信息。 但是后仿真有时延, CHIPSCOPE与后仿真相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