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ultraedit verilog模板脚本

楼主(2016-01-31):
使用js脚本语言,如何根据模块io名生成例话名。能给个脚本例子吗?

网友:
    这个很简单,用js脚本分析即可
    你可以去 www.micrortl.com看看,这个网站有一篇帖子实现了这个功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使用过他的脚本吗?我用起来有bug,脚本怎么设置断点调试?

网友:
回复  haitaox
你使用过他的脚本吗?我用起来有bug,脚本怎么设置断点调试?
引用 楼主:

    我用过啊,没问题啊,js脚本好像不能设置断点的
    你可以在他的网站提问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http://micrortl.com/?p=212
就是这篇文章,
FPGA代码编辑器UltraEdit高手进阶–脚本功能之模块例化(7)

用起来没有问题,不过,你要先在 f:\test目录建立一个 UE_TMP.v的文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弄明白怎么生成inst。我这样操作了,没有成功:我在自己的.v文件里面运行modulemap.js脚本。没有看到在f:\test\UE_TMP.v看到例化。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操作的的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看看看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可以在网站上跟作者提问,他比较在行

网友(2021-02-22):
www.micrortl.com 这个网站现在不能访问了,请问还有什么路径可以获得这个自动例化脚本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