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UCK转换器接开关管的一端出不来负压

楼主(2016-02-01):
BUCK转换器,电感接开关一端用泰克的示波器观察,上管关断,下管打开时,始终出不来负压。
但是用一般的示波器就可以看出来有负压,这个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示波器先短路試看看, 觀察是否有設定電壓offset

网友:
示波器设置 直流耦合还是交流耦合?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