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edit halo的top、bottom、left、right的距离怎么确定的啊?

楼主(2016-02-01):
edit halo的top、bottom、left、right的距离根据什么确定的啊?

网友:
一般我会在block周围加上一圈电源/地环,假设所用金属宽度为10,金属间距为2 , 内圈的metal距离block边缘为3,那么为了让这圈电源/地环放在halo内,那么我的halo超出block地边界至少为10*2+2+3=25um,如果还要考虑block的某一side上的pin比较多的话,会把内圈metal距离block边缘多距离稍微加大,比如由原来多3um变成6um,那么该side上的halo距离block边缘至少变成来10*2+2+6=28um,   如果内的block内部已经有电源/地环了,而且内自己不想在外面再加,之间考虑出pin时候不会造成congestion即可,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 ,个人意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