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ierce晶体振荡器幅度由什么决定

楼主(2016-02-01):
本人采用pierce结构设计16MHz晶体振荡器,在电流足够大的情况下起振波形如下:

振荡幅度很小的时候趋于稳定,请问这算是起振吗?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电路原理图

电路原理图

网友:
顶一下,最也碰到这个问题
我的理解是mos电流大于Ibias影响摆幅下限,mos无电流影响摆幅上限,比较粗糙;
lz你这个dc点设置在360mV,这个直观一瞅应该就设置的不合适……。
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电源电压和电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dc点是由电流和NMOS管尺寸决定, 我是在core电压域用的lvt管,且放大管工作在亚阈值区,所以DC点会比较低。我现在发现增大电流和gm,对环路增益几乎没有效果,不知道你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  你好,你是低压应用呢? 前段时间做过32K晶振,用的这种结构,增加电流、PM=0处的增益随着增加的。  你反馈电阻取多大、搞到2M左右试试? 还有这种固定电流源偏置的源放大器,做16M晶振偏置电流太小估计不行,你偏置电流取多大呢?
  估计你那边电流取得过小,放大10、50倍试试?
  晶振也不是特别熟,仅供参考

网友(2018-11-09):
想请问这两种皮尔斯振荡器有什么区别??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   你发的两张图一样,如果和楼主的相比,楼主那种架构应该是可以把功耗控制的更低.

网友(2019-11-04):
求大神帮帮忙,皮尔斯晶振的负阻如何仿真?

网友(2022-10-11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请问为什么那种架构功耗更低呢?

网友(2022-12-07):
楼主,请问一下你这个架构的资料哪里有。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架构振荡电路。谢谢

网友(2023-03-15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请问一下,为什么单管+电流源的结构会使得功耗更低呀

网友E(2023-12-26):
@lwjee

各位大佬,请教下,小信号图中gm1和gm2模块是怎么跟电路原理图中放大器对应起来的呢?

小信号图

小信号图

电路原理图

电路原理图

网友F(2024-06-05):
引用 网友E:
@lwjee

各位大佬,请教下,小信号图中gm1和gm2模块是怎么跟电路原理图中放大器对应起来的呢?

你后来照着这个做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后来照着这个做的吗?

是的,做的起振电路是跟下面电路图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