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如何确定?

楼主(2016-02-01):
如图,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如何确定?另外电路我怎么调,V1和V2始终不相等,这个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R1=R2?

npn 一个是1,一个是3

怎么可能对等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看错了,你还另外有一路电流进来!

网友:
V1、V2不相等才是正常的,相等就不工作了,输出那路的电流加上M=3那路的电流等于M=1那路的电流,这应该就是这个电路想实现的功能吧

网友:
V1=V2
I=(2Vt*ln3 )/R2

网友:
你可以在v1 v2两端接上两个理想电压源,电压值设成你想要的电压。然后调整电路,直到从两个外接电压源的输出电流近似为零,再断开外接电压源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要减掉VBP的偏置电流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此公式是如何推到出来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电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感觉像是一个bandgap reference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V1-2Vbe1=Ibp*R1   V2-2Vbe2=Ibp*R2+I*R2
两式相减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貌似没有看到环路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V1=V2应该是近似相等吧?

网友:
你这个电路有出处么?靠谱么?
这个电路最多产生一个基准电流,不能产生基准电压,但是产生的基准电流又没法输出。。。
欢迎讨论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输出电流在最右边,通过上面那个管子镜像出去了,后面的就没有画了。

网友:
前面没有仔细看,没看到环路,不好意思。
算了一下,电流=2VT*ln3/R2,不知道对不对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产生一个零温漂的基准电流吧,可以利用bjt的比例去调温度系数

楼主:
嗯,这个电路整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带隙基准电路,右边的NPN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带隙基准电压。
输出电流就是一个PTAT电流了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确实只能产生PTAT电流,连基准电流都不是。。。而且最右边的BJT的B/C端并不是基准电压,因为通过R2的电流为Iptat+Ic2
我觉得最右边的BJT不如加在你说的未画完那条支路上,通过调节电阻值可以产生bandgap电压。。。
最后,还是很好奇这个电路的出处(如果方便告知的话),与一般的bandgap相比有什么优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