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亚阈值差分对运放设计

楼主(2016-02-01):
电源电压1.2v,尾电流镜100nA,分别设计P管输入,N管输入的差分对运放。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这样设计可不可靠,需要注意的点有什么。请赐教!

N输入

N输入

P输入

P输入

网友:
设计肯定是可以做到的。保证电流镜是在饱和区间工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最想知道,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管子Vds需要大于Vdsat多少,也就是电压裕度该怎么考虑?

网友:
你不用管subthreshold的 vds是多少,首先。。。

你只要保证其他的馆子都在饱和区间。然后你的subthreshold的馆子必须要满足IC <0.1.

然后在确定你的输入管子的vds,需要做一些dc sweep仿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很少用IC这个方法,主要是仿真软件似乎不太精确,指导意义太微小,我是直接用亚阈值漏电流公式计算宽长比,管子很准确的工作在亚阈值区。我说的Vds是漏电压,而不是过驱电压。这个漏电压Vds需要大于Vdsat多大,才能保证设计可靠?

网友(2020-07-10):
手算才是最不精确的!

网友(2024-03-05):
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,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管子,vds需要大于vdsat多少才能保证工作在亚阈值区呢,如果小了会怎么样吗,期待您的回复,不甚感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