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 cts阶段怎么控制clock tee的级数和max fancout 数量

楼主(2016-02-01):
如题,encounter cts 阶段,怎么强制控制clock tree的深度,即级数?
怎么强制控制clock tree maxfanout 的数量?
求大神指点~~~

网友:
之前有长level很长,有设置MaxDistance这个选项去控制level的,可以尝试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可是我在EDI text CMD refererence doc 里面没有找到这几个cmd or option 啊,可以详细点吗?
setCTSmode 里面的option 没看见相关的option, 只有useLibMaxFancout true | false 这个选项,这个不是我说的
set max fanout num ... & set max level xxx ... 之类的 ,

网友:
加在这个里边,这个是spce file内的root pin内容啦

网友:
关键还是看transi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