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PMOS用最小尺寸

楼主(2016-02-02):
讨论下,一般反相器中PMOS的尺寸比NMOS更大,保证对称的驱动能力和延时,但对于频率比较低的应用中,PMOS能否用最小的尺寸来节省面积?还是说现在大规模的电路中,走线决定了总面积?

网友:
完全没问题。为了减小功耗和面积,parasitic cap,你可以都用最小的尺寸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规模数字电路里面可以?工具支持么?如果不是走线约束,似乎可以节省很多面积。

网友:
可以, 沒問題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的自己建标准单元库。。。然后综合的时候用你自己的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