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怎么将振荡器输出的频率显示出来

楼主(2016-02-02):
目前在设计一个振荡器,请问怎么在spectre 里面将输出的频率显示到波形里面,因为振荡器随时间输出的频率是渐渐才稳定的,在计算器里面用frequency只显示值,在ezwave里面是可以直接转化的,不知道spectre怎么弄,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calculation里面有df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不行啊,是瞬态仿真,一个是频率,另一个是频率对应的值

网友:
calculation里面有freq,把瞬态波形用这个函数计算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是计算出值,是要显示每个时间点对应的频率值,振荡器随时间变化每个点对应的频率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