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只probe了一个点,为何hspice把所有点都采样了?

楼主(2016-02-02):
后仿用hspice时只probe了一个电压点,但是为何打开波形文件tr0却所有点都可以看到其波形?** Design view name: schematic
.OP

.TEMP 25
.OPTION
+    ARTIST=2
+    INGOLD=2
+    MEASOUT=1
+    PARHIER=LOCAL
+    PSF=2

.TRAN 1n 103u START=95u
.probe tran v(q4)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* File: count_analog.pex.netlist_320usbigI
* Created: Tue Feb  2 15:25:00 2016
* Program "Calibre xRC"
* Version "v2009.2_36.21"
*
.include "count_analog.pex.netlist_320usbigI.pex"
.subckt count_analog_320usbigI  dgnd v5a osc_v2.2 N0 q4 uvlo_hv uvlo_lv q1 uvlo
+ por_hv start agnd trim_4 trim_3 v5d nen_vbgbuf ovpset_finish dac_d1 dac_d2
+ dac_d3 dac_d0 ovp_coden0 ovp_coden1 ovp_coden2 ibn_2u dac_d4 ovp_coden3
*
* ovp_coden3        ovp_coden3
* dac_d4        dac_d4
* ibn_2u        ibn_2u
* ovp_coden2        ovp_coden2
* ovp_coden1        ovp_coden1
* ovp_coden0        ovp_coden0
* dac_d0        dac_d0
* dac_d3        dac_d3
* dac_d2        dac_d2
* dac_d1        dac_d1
* ovpset_finish        ovpset_finish
* nen_vbgbuf        nen_vbgbuf
* v5d        v5d
* trim_3        trim_3
* trim_4        trim_4
* agnd        agnd
* start        start
* por_hv        por_hv
* uvlo        uvlo
* 40us_up        40us_up
* uvlo_lv        uvlo_lv
* uvlo_hv        uvlo_hv
* 320us_up        320us_up
* 320ms_up        320ms_up
* osc_v2.2        osc_v2.2
* v5a        v5a
* dgnd        dgnd
mXI290_MNM3 N_XI290_net29_XI290_MNM3_d N_q3_save_XI290_MNM3_g
+ N_dgnd_XI290_MNM3_s N_dgnd_XI159_MNM1_b mn L=6e-07 W=2.75e-06 AD=2.53e-12
+ AS=1.265e-12 PD=7.34e-06 PS=3.67e-06 M=1

网友:
加上 .option probe

楼主:
love the key very much!!!!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24-10-09):
引用 楼主:
* File: count_analog.pex.netlist_320usbigI
* Created: Tue Feb  2 15:25:00 2016
* Program "Calibre xR ...

想請問前輩在 post-sim檔,要如何probe內部電路的電流呢,我是用Hspice模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