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ower switch的一个基础问题

楼主(2016-02-02):
在设计中有个power down domain,其电源由standard library当中的power switch(HDRSI)控制。问题:如何知道这个power down domain什么时候power up完成?
HDRSI有控制输入NSLEEPIN,输出NSLEEPOUT。控制信号级联,最后一个NSLEEPOUT就应该是power up完成的指示信号。可是我看.lib里面NSLEEPOUT的delay似乎只是一个buffer的delay。而实际情况中power down domain的上电应该跟这个domain的总电容甚至是电阻和漏电都相关吧?如果光用PT算NSLEEP链路的delay似乎从原理上说不通

网友:
那你针对switch cell做个power-up分析(用eps或者voltus)就可以知道该domain下面switch cell链的rush current和wake up time等信息了

网友A(2021-12-06):
请问大佬,我power switch级联,那我最后一个power switch的输出NSLEEPOUT信号应该怎么处理。谢谢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大佬,我power switch级联,那我最后一个power switch的输出NSLEEPOUT信号应该怎么处理。谢谢~ ...

一般作为一个反馈信号(ack)接到output port给外面,也可以不管,要看顶层设计是否需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作为一个反馈信号(ack)接到output port给外面,也可以不管,要看顶层设计是否需要。
...

多谢,最近在做多电压,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,我可关断区域是高电压VDD_SW,顶层常开域是低电压VDDL,因为可关断区域在clock_opt、和route_opt会自动加入ao buf,其primary power应该接顶层的VDDL,因为是工具自动加入的,创建bound也没什么用,所以后期在关断区域该怎么考虑给他们供电。谢谢!

网友C:
我觉得有两种可能,第一,工具可能会自动接上always on的power。第二,可能需要手动接,connect_global_net 把 always on 的power接上。具体可能需要试一下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有两种可能,第一,工具可能会自动接上always on的power。第二,可能需要手动接,connect_global_net ...

这些 ao buf的primary power是外面常开域的,里面pg rail是可关断的,所以这样不行,后面直接对单电源的 ao buf设置dont use,工具只能使用带备用电源的ao buf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24-03-21):
请教下,如果power switch cell follow pin 是VDD&VSS 另一个power pin 是VDDM 哪个是prime pg哪个是second pg ,是不是VDD是作为switch cell 的输出电压,lib里面具体哪个定义成prime 哪个定义成second 是由什么决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