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pare cell的数量

楼主(2016-02-03):
在放置spare cell时,在经验上,数量和位置与什么有关?谢谢!

网友:
根据你每个HPDF的逻辑规模来考虑,分散开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HPDF是什么意思?如果50万门的设计,按照什么比例来放置spare cell?谢谢!

网友(2016-04-23):
回复 网友A:

啥是  HPDF?

网友:
2.5%-5%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么高?我们一般每种cell 0.1%不到,总共不到1%;部分place前均匀分布;部分route后随便洒。不过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的ECO预期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跟具体的density也有关系,这个不固定看客户eco要动的多少,一般都是2.5%左右

网友:
我们之前撒过10%的都有。哈哈。这个看你们的面积限制和density。有条件,就多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