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3的IP核中UI一侧的时序问题

楼主(2016-02-03):
请问~~~一个关于使用DDR3的IP核的问题

我花了两三天看明白tRCD、tCL之类的SDRAM时序,却发现好像这些时序是在PHY那一侧才需要考虑的问题,并且该IP核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来处理这些时序。
那么也就是说,在UI端仅仅玩转读写请求/地址/数据这几个信号就可以用好DDR3了,我的理解没错吧?可是这些信号的发送和接收需要遵循的时序规则在哪里呢?仅仅靠app_wdf_rdy和app_rdy两个信号来实现信号间的握手吗?又如何确保指令和数据的不间断传输呢?比如我在输入端接一个某型号摄像头,那么在上电稳定后,数据流会不间断送入FPGA等待进入SDRAM,如何才能确保这个数据流传入SDRAM的过程是不间断的,即数据流不会溢出呢?

楼主:
我在UG586中没有找到“用户侧需要注意的时序”的相关文字。我不确定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做到数据流的无缝传输,即数据不溢出

网友:
UI侧的操作就那么简单,是你想的太多了,例如写数据的时候先发写命令和地址,然后发写数据,就完了。读写的时序图也有,可能这个时序图跟你想象的不一样,你视而不见而已。

我不懂你说的数据溢出是啥意思。我们一个项目用的是cameralink相机,我的做法是:在视频数据进来时先用fifo缓冲,然后再从fifo读出写入ddr,视频数据的带宽相对于ddr的带宽来说要低很多,所以控制得当不会有数据丢失。

网友(2016-03-08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在做ddr3的学习。但是UI一侧这几个信号怎么搭配不太明白,可否交流一下。

网友(2020-01-06):
应该是该IP核都配置好了。根据外部输入给该IP核的133MHz或者200MHz,IP核会自动计算出cs,we,cas等信号之间的时序或者叫时间关系(trcd,tccd等),然后按照这个时序触发信号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