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EDI 中,做block P&R 的时候,怎么样自动摆放IO pin ?

楼主(2016-02-03):
encounter 可以自动place IO pin 吗,比如做一个block P&R , io pin 就是一个个小的metal pin , 不是chip 的那种IO cell ,这种一堆的metal pin 可不可以zuto place ?

网友:
我记得默认情况就可以自动拜访哇。也可以试试这个命令

setPlaceMode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IO pin的位置是要设计的,因为你的block,最后要跟其他block沟通,自动的摆放,哪有自己设计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