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uvm_event的一个疑问

楼主(2016-02-04):
比如定义一个事件:
uvm_event  a;

那么 “-> a” 和 “a.trigger()” 有啥区别?

同理,“@ a” 和 “wait a.wait_trigger()” 有啥区别?

谢谢大家!

网友:
->、trigger()是触发,两个应该是一个意思,trigger应该是一个task,里面也是-〉
@是等待触发
wait_trigger不知道什么意思

ps:上海招前端后端,内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wait_triggered,区别于@的地方是;当执行到wait_triggered这句时,如果事件已经触发,那么就会继续往下执行;而如果是@,则会阻塞等待,直到下一次触发。PS:什么职位内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那是wait(triggered)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的,我记错了

网友C(2022-08-24):
正好在看这个问题,附上源代码地址https://verificationacademy.com/ ... /base/uvm_event.svh
在uvm_event中创建一个事件m_event,函数triggler函数会调用->m_event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正好在看这个问题,附上源代码地址https://verificationacademy.com/verification-methodology-reference/u ...

而且还能插event callback, SV原生的event不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而且还能插event callback, SV原生的event不能

不是很清楚bit on的作用是什么,仅仅作为一个标志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清楚bit on的作用是什么,仅仅作为一个标志位吗?

确实是标志,但是是个很重要的标志,用来指示当前event有没有trigger

网友:
* 如果wait_trigger()的调用在trigger()之前,那么会立马返回
* 如果wait_trigger()的调用在trigger()之后,那么会一直等待trigger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