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请教一下关于用HIGH LOW两个电源电压产生其他电压的方式

楼主(2016-02-05):
想请教一下,现在有2.5V和1.3V两个电源电压,我想生成1.9V(和的一半)和0.6V(差的一半)两个电压值,用作开关管的栅压偏置,一般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呢?

网友:
大电阻,简单省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是做电压源用的话难道不应该减小内阻么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