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2的参数怎么选?

楼主(2016-02-05):
在用ISE的MIG ip核时,要填一些参数,如图所示。这些参数是根据什么来填的呢?百度了一下说是从器件手册里找,但tis等几个参数怎么也找不到,求大神帮忙,谢谢

网友:
DDR裡面的參數..就是要根據你想用的美光顆粒spec上寫的參數填就可
EX:  speed grage 是  -800  .  根據spec上的定義  tRCD = 15ns

网友:
这几个参数在后面。

网友:
这个参数一般应该是根据你外挂的器件的datasheet来选择的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