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射频前端电路中,各级的NF、IIP3等参数如何仿真?

楼主(2016-02-05):
在射频前端电路中,总的NF、IIP3等性能可以在输入输出加上port进行仿真(输入匹配情况下),但是如果想仿真单模块(例如mixer等)的NF、IIP3时该如何仿真呢?

个人觉得加port并用电阻进行匹配仿出来的和真是值肯定有偏差,这个偏差可以接受吗?如果不能接受,该如何仿呢?

下边是vint019在2012年2月24日的一个帖子中提到的问题:
    终于碰到了,MIXER NF如何simulation的问题了。
   每一级之间都是R+jX复数阻抗,怎么可以套用单一电阻port来代表前一级阻抗?
   每一级之间都没有power match,怎么可以套用Frii's equation得到LNA+MIXER的cascade NF?
    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22121&pid=8900013&page=1&extra=page%3D1#pid8900013

哪位大神考虑过这个问题,可以一块讨论讨论啊!

网友:
个人认为Friis公式使用的前提便是:其中的不同级的F是用相同的Noise Input得到的。所以单独仿真就都用50欧的input port即可。

网友:
多看看,学点模拟的东西

网友:
1. NF的值和load无关
2. 线性度和load有关。比如说next stage的input impedance是R+jX, 可以用capacitor/inductor 和resistor模拟这个load再仿真NF和IIP3.
3. 仿真NF和IIP3时输出一定要加一个port么?感觉不需要吧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NF和load当然有关,假设input port没有噪音,NF为无穷大。NF=20LOG(NSRout/NSRin)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楼主在电路的输出端接了一个port,可能port里放的是50ohm,也可能是1khm。这个port应该是模拟下一级的输入阻抗。我是说这个port里的电阻和NF无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