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一个以前的path自动打via换层的skill

楼主(2016-02-09):
以前网上看到过一个skill程序,画path可以自动打via换层,现在网上及论坛上都没搜到,不知哪位有的是否能发给我一下,非常谢谢
sding945@163.com

网友:
这个是自带的功能,画path的时候,
按住Ctrl配合一下就可以了。
可以向下换也可以向上换。
譬如你画path的当前层是金属1,
这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向下换到poly1,
也可以向上换到金属2,也就是按住Ctrl的同时,
鼠标右键点,点一下向下,再点向上。具体的自己多琢磨一下。

楼主:
标题

谢谢,这个只能上下层切换,需要的是能隔多层换线的。

网友:
你用的那个版本,用wire不就行了,画wire然后右键上下几层就重复几次,挺快的啊

网友A(2021-05-31):
现成原创程序

网友B(2021-10-22):
引用 网友A:
现成原创程序

谢谢大佬,我来测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大佬,我来测试一下

正巧你也看这个,这下不用找了,我试试

网友C(2022-01-12):
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的脚本,如果是61在画bus线的时候按空格也可以换层和自动打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的脚本,如果是61在画bus线的时候按空格也可以换层和自动打孔 ...

对的,方便快捷的方法

网友(2022-07-31):
感谢分享,明天试试

网友(2022-09-29):
引用 网友A:
现成原创程序

请问这个怎么用的,脚本里面的快捷键试了好多次没啥反应。

网友:
选中两个path 要path 按G。试试

网友(2023-06-19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的脚本,如果是61在画bus线的时候按空格也可以换层和自动打孔 ...

请问这个功能是只能在转角打一个via吗?可以设置多个via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