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保持时钟的latency一致

楼主(2016-02-10):
目前的设计中,有50多个时钟,为了使它们的latency一致,如何在encounter中设置?谢先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之前,使用过-min和-max两个option想使latency保持一致(set_clock_latency -max 3.2 -min 3.1 ${all_real_clocks}),但encounter报错,不知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标题

试试clock group行不行

网友:
直接设置一个值不行么.

网友:
现在encounter的升级版本 innovus 中有ccopt 非常强大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