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关Hspice的一些问题,请大师解答,先谢谢了。

楼主(2016-02-11):
1.

RING OF THREE, FIGURE 9.1C
V1 1 0 0 AC 1.0
R1 1 2 10K
C1 2 0 159PF
E1 3 0 2 0 -10
R2 3 4 10K
C2 4 0 159PF
E2 5 0 4 0 -10
R3 5 6 1
R4 6 0 10K
E3 7 0 6 0 -10
R5 7 2 10K
.AC LIN 41 1MEG 5MEG
.PLOT AC VM(7)
.WIDTH OUT=80
.END

.
这其中WIDTH OUT=80是什么意思?
2.

ECP OSCILLATOR WITH C DIVIDER, FIGURE 10.18
LL 6 5 2.39UH
RC1 6 2 1
RB1 1 0 1K
Q11 2 1 10 MOD1
Q12 5 7 10 MOD1
RB2 7 0 1
VCC 6 0 10
CL2 6 1 2120P
CL1 1 5 111.58P
RL 6 5 3K
IEE 10 13 4MA PULSE 3MA 4MA 0 0 0 1S
VEE 13 0 -10
*.TRAN 5N 300N
.TRAN 5N 5000N 4800N 5N
.PLOT TRAN V(9)
.PLOT TRAN I(VC2)
.FOUR 10MEGHZ V(5)
.MODEL MOD1 NPN BF=100 IS=1E-16
*+ TF=0.3N
*+CJC=0.5P CJE=0.5P
*+VA=50
*+RB=100
.WIDTH OUT=80
.OPTION NOPAGE NOMOD LIMPTS=1000
.OPTIONS RELTOL=1E-4 ITL5=0
.END

其中OPTIONS RELTOL=1E-4 ITL5=0这是什么意思?
还有代码里的MODEL,一般是在哪里下载?有些软件需要原始参数,但我不知道去哪个网站下载,望说详细一点,再次感谢。

楼主:
初学hspice,小白问题请谅解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,万事如意,天天开心。^_^

网友:
Print Control Options

.OPTION CO for Printout Width

The number of output variables printed on a single line of output i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columns, set by the option CO. Typical values are CO = 80 for narrow printouts and CO = 132 for wide printouts. CO = 80 is the default. The maximum number of output variables allowed is 5 per 80-column output and 8 per 132-column output with twelve characters per column. Star-Hspice automatically creates additional print statements and tables for all output variables beyond the number specified by the CO option.

.WIDTH Statement

Syntax

        .WIDTH OUT = {80 |132}

where OUT is the output print width

Example

        .WIDTH OUT = 132 $ SPICE compatible style
.OPTION CO = 132 $ preferred style

Permissible values for OUT are 80 and 132. OUT can also be set with option CO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rint Control Options.OPTION CO for Printout Width

The number of output variables printed on a single line of output i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columns, set by the option CO. Typical values are CO = 80 for narrow printouts and CO = 132 for wide printouts. CO = 80 is the default. The maximum number of output variables allowed is 5 per 80-column output and 8 per 132-column output with twelve characters per column. Star-Hspice automatically creates additional print statements and tables for all output variables beyond the number specified by the CO option.

.WIDTH StatementSyntax

        .WIDTH OUT = {80 |132}

where OUT is the output print width

Example

        .WIDTH OUT = 132 $ SPICE compatible style
        .OPTION CO = 132  $ preferred style

Permissible values for OUT are 80 and 132. OUT can also be set with option CO.

楼主:
请大家帮帮忙,谢谢了

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