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如何生成给place route用的DEF文件?

楼主(2016-02-11):
请问在cadence中,如何制作并生成DEF文件.
这个DEF文件是给 encounter place route 用的。

里面定义了模拟模块的输入pin(数字电路给模拟模块的控制信号)的位置。

我用的是smic18这个工艺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用extract 抽取lef 就可以了。
encounter 可以读入lef,识别模拟IP 的pin等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