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2016破解问题

楼主(2016-02-12):
经过确认,目前2016和之前的版本不能同时安装,另外,老的license导致新的功能不能正常使用,继续研究中

网友:
一般都是用2008U2版本的吧?

网友:
用linux版本吧   环境变量可以设置不同的版本

网友:
ADS 2013 2015 2016三版本同时安装的路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2016你的功能是全的?

网友:
各位好,请问ads2016此license 是否可以执行CILD(controlled impedance line designer)功能呢?

网友(2016-03-31)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功能不全,FEM无法仿真,报错,无license,并且连3D VIEW也不能用,微带计算也不能用。唉...

网友:
ads 的sipro与pipro能不能用?

网友(2016-04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何时解决?一堆模块用不了啊。

网友:
那个破解啊

网友(2016-06-08):
回复 网友C:
可以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没问题啊

网友:
回复  feitengyu
可以用的
引用 网友E:

怎么弄 是新的license还是如何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如何搞到的呀 有和谐的文件吗

网友(2016-08-23):
回复 楼主:
版主,ads2016完整破解ok?在youtube上看到2016版本功能比2014版本强大很多。
另外,在国外网站下载到2015版完整破解的,我上传上来,主要是license最后4行和mom仿真部分与国内用的破解文件不同,里面包含microline仿真模块,版主可以参考,其实对于2016版添加正确的si 3Dview 等模块的license就可以了,可惜没有正版作为参考,没有办法添加,版主如果有正版参考,麻烦相应修改破解,谢谢!
另外,看到以前hfss软件都是SSQ破解的,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能够找到SSQ破解的ADS,google搜得到但是下载不了。
2015和谐文件完整 http://pan.baidu.com/s/1jIlUcjO

网友(2016-12-2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2016 的破解文件 求 2401662399@qq.com, 多谢

网友(2017-03-08):
我破解了后CILD功能无法用,是破解操作有问题吗?

网友(2017-07-19)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你是怎么解决兼容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