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RC的设置出现问题,向大家请教

楼主(2016-02-12):
大家好,我在安装了Cadence IC617后,安装了EXT151. 环境变量设置如下
export CADHOME=/opt/cadence
export QRC_HOME=$CADHOME/EXT151
export PATH=$QRC_HOME/binQRC_HOME/tools/bin{PATH}
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=Y

但是在实际运行中无法启动并且出现如下提示,请教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,要如何解决?

*WARNING* QRC_HOME environmental variable is set but UI can't locate correct QRC installation.
          In order to run UI in QRC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have QRC executables in your $PATH and QRC version should be 8.1 or greater.

楼主:
是不是一定要安装ASSURA才能让它正常使用呢,QRC的功能Calibre能代替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必须将EXT15.xx改为支持所使用的Linux Distro,否则就会出现你上面说的问题(假设你是在使用Ubuntu),因为我原贴提供的EXT15版本还没有更新到支持Ubuntu。我那个帖子中已经有如何更改工具使之支持Ubuntu14.04的例子。照那个例子更改后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。

网友:
    Calibre可以完全取代ASSURA/PVS和EXT功能。实际上了可以不安装Cadence这些工具套件只用Calibre完成DRC、LVS和PEX。但有Cadence这些工具可以与Calibre的结果进行比较。

网友(2016-04-18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怎么解决的?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能大概说下如何解决的吗?参考你哪个帖子?

网友:
如果你设置了OA_HOME=**** 这条命令的话,需要把它注释掉。(ps:前提,你在安装这些软件时,有弹出窗口让你选择OA路径,记得选择n,即不要更改路径)

网友(2016-10-20):
版主 解决问题了么

网友(2017-05-29):
我的都没启动起立,妹妹妹

网友(2018-03-13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是否可以共享EXT15软件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