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解DRC,LVS时,每次highlight出错的地方时,都跳出新的layout窗口

楼主(2016-02-15):
求助,解DRC,LVS时,每次highlight出错的地方时,都跳出新的layout窗口,而不是在同一个layout窗口定位出来。是在calibre的options中设置么?怎么设置。

网友:
你看是不是冲突了,你之前RUN DRC.LVS路径下有相同名字的文件,你把那些文件删掉。

网友:
RVE中的option中有相关设置

网友:
rvc 窗口左上角有设置

网友A(2016-08-02):
不知道楼主是否已解决,我用的是calibre 2013版本的,请您点开options-->highlighting-->DRC/DFM HIGHlighting-->选中 show highlighting in top cell (DESIGNrev only),同时关掉 highlight drc result in context .
我设置了选项之后,至少能保证跑的哪一层,就错误显示哪一层,不会乱跳了,希望对您有帮助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在layout tool 中开calibre. 如果还不能解决就重新启动一下layout tool 应该就解决了.
    弹新的窗口是因为你的drc, lvs cell information and layout windows cell information 不同导致.

网友(2024-02-25)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是否已解决,我用的是calibre 2013版本的,请您点开options-->highlighting-->DRC/DFM HIGHlight ...

谢谢谢谢!

网友(2025-06-03):
这样确实可以。